pcs7编译遇到 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做了个CFC程序

Log: Compile

Filter: <No filter>

Compiling all charts as program AS01\CPU 416-2 DP\AS01 Program on 12/5/2008 1:18:44 AM
Generate block drivers: on
Generating SCL sources: off
E: The "Generate Module Driver" function found 1 errors.
1 error(s) and 0 warning(s) found

楼主:
你说PCS7不会安装?

我想说的是 我已经装好了.正在用,只是用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

网友A:
E: The "Generate Module Driver" function found 1 errors提示说找到了一个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给你 你也不会安装!

哈哈   你帮下他不久得了

网友D:
查看驱动块I/O管脚的连接,内外类型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