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做-80度的温度变送器校准

楼主(2008-12-05):
各位兄长是否有人知道哪里可以校准-80度温度变送器?

上海计量局说只能做到-70度,哪位大侠知道告诉我,万分感谢!

我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救救我吧。

网友A(2009-04-15):
国内可能没有!yge

网友B(2009-08-24):
温度变送器?

热电阻还是热电偶,转成什么信号?

qq 9008284

有空联系

网友C: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028-84404107 问问看

网友D:
你是要校准温度变送器,还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如果只是校准变送器,哪都能,如果是一体化的就是带检测元件一起校,那就麻烦了,国内没听说过哪能校。

网友E(2010-05-30):
只是校准变送器,用温度检测仪就可以,用检测仪的输出信号校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