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累积量为什么只能读到32767

楼主(2008-12-05):
  问题就是如题,用什么功能功,使计数能一直累计下去呢.

楼主:
  是90-30的CPU

网友A:
你用的是16位的指令

最高也就是2*2*2*2~~~~~~16个2也就是从0---32767

你要用32位指令

我不知道90-30是什么PLC

三菱的FX举例传送MOV   就是16位加D   DMOV就是32位

好好看编程手册

网友A:
FX的好像是D8140

32位的是d8140是低位,d8141是高位,也就是32位的前16位

网友B:
说清楚点好帮你分析///

网友C:
你也可以将高速计数器和普通的增计数器分别计数,当计数到最大值时,你可以高速计数器清零然后在增计数器中加1,然后高速计数器重新采取脉冲。说明高速计数器已经计到过1个最大值了(你说的32767)。

网友D:
你可以设置下,计数到10000,就进一,然后再使用浮点运算~~把数据计算出来``显示就行了~~~

网友E:
数据存储是有大小的啊,超过了就放不下了。就好象你吃饱了就再吃不下去了。

要更大的,你可以用多个计数器。

比如第一个走到10000了,第二个计数器+1 第一个计数器清零。

就好象分针和秒针的关系

楼主:
已经搞好了,是因为用了INT--16位的,只能计到32767;现改为REAL或DINT--32位的都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F(2009-01-10):
同意二楼的说法:

你用的是16位的指令

最高也就是2*2*2*2~~~~~~16个2也就是从0---32767

你要用32位指令

我不知道90-30是什么PLC

三菱的FX举例传送MOV 就是16位加D DMOV就是32位

好好看编程手册

网友G:
90-30是老美的GE FANUC  PLC

网友H:
上面的哥们说的很队

网友I:
你得先了解一下“二进制”的问题!!

网友E:
悬赏的分怎么还没给呢?  给我吧

网友J(2009-03-02):
2的16次方,  0到27467

网友K:
你用的是十六位的,要改成三十二位就可以了,以前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L:
同意15楼的说法,但是不是所有的计数器都支持32位,我试过,有些就不支持32位的数据,在三菱里C0~C199就是。西门子不是很清楚,但我相信也相似。

网友M:
计数或累计,最好不要用浮点,特别是短浮点,因为我吃过亏;

否则,累计到了一定程度后,再加的数值低于浮点的分辨率,将不再变化,

似乎不再累计,我查了一天才发现原因。

网友M:
比如:累计到了很大,如10的10次数,再往这个大数上加1,你可以发现,它不再变化;

网友N:
你的地址用的是整数INT,改用双整数DINT就OK了。

网友O:
改双字就OK了撒

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