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包装机中用到的理料系统(BUFFER/FEEDER SYSTEM)

楼主(2008-12-05):
好象对随机到达传送带上的糖果,分几级(几个传送带)逐渐变成等距离在纵封横封剪切.有人了解理料系统吗?就是通过几级伺服变成等距离的过程.

还有什么更简单的办法吗?

最好有DVD文件.谢谢!

网友A:
传感器抓定位作位置补偿。

网友B:
这个系统的控制跟带色标的剪切控制原理差不多。

楼主:
成熟的BOSCH方案,钱都叫德国人挣去了。有人搞出成熟的算法了吗?而不用借助于德国的成套方案。实际上有算法,便宜的伺服就能搞定。国内有人用自己的算法,搞成这样的系统吗?有的话希望交流一下。

楼主:
难道真的没人知道?

自己顶一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熟的BOSCH方案,钱都叫德国人挣去了。有人搞出成熟的算法了吗?而不用借助于德国的成套方案。实际上有算法,便宜的伺服就能搞定。国内有人用自己的算法,搞成这样的系统吗?有的话希望交流一下。

恩  应该是的

网友D(2009-12-17):
那种在网上可以看到视频的,佛山的几家都不用伺服做的,用变频器就可以了 可能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你是做枕式包装机的吗?

网友E(2010-09-13):
看看这里,是不是你要找的:http://www.szvector.com/three-servo-control-system内置运动控制卡的成熟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抓定位作位置补偿。

使用MC_MovSuperimpose MC_Touchprobe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

还是要用类似追剪、飞剪的算法?

网友F:
应该是滚切+ 位置补偿+虚轴功能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