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烧充电电阻

楼主(2008-12-05):
我的一台国产的变频器  插上出版是好的    主板不插 上电就烧充电电阻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主板不插 上电就烧充电电阻是怎么回事啊:模块是否短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不插 上电就烧充电电阻是怎么回事啊:模块是否短路啊!?

网友C:
接触不好,断路开关不能正常工作当然要烧充电电阻了.

网友D:
模块应该短路了,与电阻没有关系...

网友E:
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种:

1、IGBT组件PN有短路

2、主滤波电容有击穿或严重漏电

3、开关电源开关管击穿而限流电阻未烧断

4、整流桥有是否损坏,导致交流电源经滤波电容成交流短路,可能性较小

咨询:15623012956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种:

1、IGBT组件PN有短路

2、主滤波电容有击穿或严重漏电

3、开关电源开关管击穿而限流电阻未烧断

4、整流桥有是否损坏,导致交流电源经滤波电容成交流短路,可能性较小

咨询:15623012956

呵呵  知道了

网友G:
主板不插不要乱通电吧,IGBT可能在悬空时触发,所以相当于短路,电阻在回路中相当于保险

网友H:
板不插不要乱通电吧,IGBT可能在悬空时触发

网友I:
主回路继电器是否吸合(不插主板),如果不吸烧电阻是正常,一直在充电!

网友J:
7楼,8楼的大哥说的没错,IGBT没炸你就偷着乐把,国产变频器IGBT板上触发极和发射极有好多都没有保护电阻,所以主板不插又没有下拉信号保护,那肯定会偶合直通的,烧充电电阻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