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控件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打开ifix,提示有控件没有注册

请问:怎么找到这个控件或者知道控件名字?

网友A:
从别的地方下载一个,注册一下就可以啦

楼主:
就是不知道控件的名字,怎么下载、注册!

网友A:
使用画面处于编辑状态,因为控件不存在,所以是一个白框,不过你点击它,看它的属性,就可以知道啦。

网友B:
左边的系统树,画面里的对象都有啊

网友C(2009-01-05):
楼主问题,是IFIX运行弹出提示了:有控件没注册,对吗?

那么你到VBA里,菜单 工具->引用

可以看到提示哪些控件没注册

网友D(2011-09-24):
regsvr32 来注册;先把你控件放入到系统32里面!

网友E:
我遇到报警浏览器控件没有注册    有时是版本问题的,重新加载一次 就好了

网友F:
5楼给出了答案..如果在本画面中没有找到..还可以到脚本下.USER里面去找找..

网友G(2012-04-08):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