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程序能在线修改么?

楼主(2008-12-05):
这次去调试的时候可能要涉及到以前的老程序,那是用984编程的,不找到能不能在线修改,还是只能离线修改后DOWN程序啊?这样就很麻烦了?请教!

网友A:
完全可以啊

不过我当时是在concept的编程环境下

楼主:
我这也是在CONCEPT环境下的,我已经将以前的MOSOFT转换成CONCEPT了。

要是可以的话就太好了。

网友B:
可以的,只要连机后EQUAL就可以了,此时打开要修改的程序,直接修改,就自动在线修改了,都不用执行“download changes”,所以记得改后的工程要保存,因为PLC里面已经改了。

网友C:
可以在线修改,楼上的说的很对,不过如果没有源程序,用直接984模式也可以。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感谢以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