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c6.0动作出错.

楼主(2008-12-05):
 我的电脑 wincc6.0,以前生成动作不出错,现在总是出"生成动作出错".把以前好的动作重新编译也出错.wincc6.0重新安装也出错,不知什么原因?求高人指点.

网友A:
请先使用脚本编辑器中的重新生成头文件功能试试看。

以上

网友B:
没办法了

用安装光盘修复吧!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脑被优化了?如果是被优化了,你只要把被优化时误删的文件补上就行了。你可以到运行正常的机子上的wincc安装文件夹和

出问题的文件夹进行比较,这样就可以得出误删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