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艾默生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艾默生EV2000 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POFF,测量直流电压590V,主继电器为吸合。不知是那里的问题,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5989155

网友B:
请检查CVD和GND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对:zhongtongfu1 关于
请检查CVD和GND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请问CVD 是哪个配件,和GND标准应该是多少伏电压?我在这里拜谢您啦!!!!

楼主:
对:zhongtongfu1 关于
请检查CVD和GND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CVD电容我已看见,它两脚之间的电压应该是多少伏? 谢谢!!!!

网友C:
更换CVD检测电容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