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E10THTD触摸屏与三菱FX2N的PLC的通讯速率问题求助

楼主(2008-12-05):
台达AE10THTD触摸屏与三菱FX2N的PLC的通讯速率问题求助   : FX2N的RS422口与台达的这个屏通讯速率从9600改为别的速率就通讯不上了啊     (在PLC程序里设置了D8120的关于速率的那个参数与我在屏软件里设置的那个参数是一样的)

         请高手赐教!~   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用9600.。

网友B:
HMI是没有问题的,要看PLC是不是支持那么高的波特率。

网友C:
台达AE10THTD触摸屏 可能不支持这样的波特率。

楼主(2009-01-08):
   是不是三菱FX2N的PLC的编程口RS422只支持9600b/s啊??     但是从电脑往PLC里传送程序时的通讯速率又可以调为19200b/s的哦?         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D:
人机肯定没问题,PLC没用过,不好说;PLC的设置你下载进去了吗??

楼主(2009-02-22):
单独是在电脑传程序到PLC的时 PLC的通讯改为19200 可以通讯的上的

     TO:gongkongybq: PLC程序里设置的都下载到PLC里了 就是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