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对透明液体敏感的光电传感器

楼主(2008-12-05):
先多款仪器设计需要,寻找一种槽式对射光电开关,把透明细玻璃管放槽处,光能通过,当有透明溶液通过玻璃管时,光波被液体吸收或其他,不能通过。从而达到判断溶液是否到位的目的~!多谢各位赐教,有没有合适的传感器或者其他方法。

msn:  kolindgen@hotmail.com

网友A: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透明细玻璃管

  何种玻璃管

2.当有透明溶液通过玻璃管时

  何种透明液体

我在西安

我的电话

请多指教

楼主:
医学分析液,主要成分是水,其他是微量的cl/ka/na等离子; 管子应该是 3mm的硅胶管,医学上用的

网友A: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网友B:
这个应该有的  要找一下

网友C:
  你打欧母龙的电话,它那边有,或者说其它的做传感器的公司这种产品都有。

网友D:
倍加福的 SU19/110/115/126a 光纤 + 液位检测光纤头KLR-C02-1,25-2,0-K128 就能解决;采用聚焦式漫反射原理
此外确认你的试管的直径,以确定液位检测光纤头是否能安装在玻璃壁上,常用型 直径 4- 26mm.
一切还要看你的实际情况, 此外有些情况下环形电容传感器也能解决

网友E:
我们公司代理的美国OPTEK的一款OPB350系列光电对射式传感器专门用来检测管路的液体是否到位、检测气泡,它通过一个卡槽将胶管固定,发射和接收分别在卡槽的两端,根据管路的几种不同状况(满液、有气泡、空管)生产的对光的不同透射率,从而产生的不同输出电压来分辨管路的状况,正好适合您的需要,目前我们的一些医疗上的客户正在使用这款产品,您可以跟我联系,我把资料发给你看下。我的邮箱:lixl@sensors.com.cn,电话:010-67856600-163。

网友F:
方案应该是比较多的

网友G(2009-01-06):
可以用电容式传感器0577-88133809

网友H(2009-02-19):
大家都很热情;至少有5种以上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