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直流系统接地判断

楼主(2008-12-05):
这个命题是否正确:
在直流系统绝缘监测上利用切换开关检查发现“正对地”电压大于零,说明直流系统负极绝缘有故障。

网友A:
我认为正确。你是怎么认为的,说说你的看法。

网友A:
直流电对大地应该是没有电压的。这种说法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