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失磁的危害

楼主(2008-12-05):
发电机失磁的危害
发电机低励和失磁是常见的故障形式。造成低励、失磁的原因,主要是励磁回路的部件发生故障、自动励磁调节装置发生故障以及操作不当或由于系统事故造成的。
对各种失磁故障综合起来看,有以下几种形式:励磁绕组开路引起的失磁、励磁绕组短路引起的失磁、励磁绕组经失磁电阻(自同期电阻、异步电阻)引起的闭路失磁以及励磁绕组经电枢或整流器闭路失磁。不论是哪种形式,失磁的发电机将会过渡到异步运行,使转子出现转差、定子电流增大、定子电压降低、有功输出将下降。电气量的这些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将破坏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威胁发电机的自身安全。
失磁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低励或失磁的发电机,从电力系统吸收无功功率,引起电力系统电压下降。若电压下降幅度太大,将可能会导致电力系统电压崩溃而瓦解。
(2)对于大型发电机组,在失磁后系统将要向其输送大量的无功电流,这将可能会引起电力系统的震荡。
(3)失磁后,由于出现转差,在发电机转子回路中出现差频电流。差频电流在转子回路中产生的损耗,如果超出允许值,将使转子过热。特别是直接冷却高利用率的大型机组,其热容量的裕度相对降低,转子更易过热。而流过转子表层的差频电流,还可能在转子本体与槽楔、护环的接触面上发生严重的局部过热。
(4)低励或失磁的发电机进入异步运行之后,由机端观测的发电机等效电抗降低,从电力系统中吸收的无功功率增大。低励或失磁前带的有功功率越大,转差就越大,等效电抗就越小,所吸收的无功功率就越大。因此,在重负荷下失磁进入异步运行后,若不采取措施,发电机将因过电流使定子过热。
(5)对于直接冷却、高利用率的大型汽轮发电机,其平均异步转矩的最大值较小、惯性常数也相对降低、转子在纵轴和横轴方面也呈现较明显的不对称。由于这些原因,在重负荷下失磁后,这种发电机的转矩、有功功率要发生周期性摆动。在这种情况下,将有很大 的 超过额定值的电磁转矩周期性变化,其最大值 可能达到4%~5%,使发电机周期性地严重超速。这些情况,都直接威胁着机组的安全。
(6)低励或失磁运行时,定子端部漏磁增强,将使端部和边缘铁芯过热,实际上,这一情况通常是限制发电机失磁异步运行能力的主要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值得学习,谢了!!!

网友B:
值得学习一下  很不错

网友C:
很详细,谢谢,值得学习!!!

楼主:
造成低励、失磁的原因,主要是励磁回路的部件发生故障、自动励磁调节装置发生故障以及操作不当或由于系统事故造成的。

网友D:
 差不多,我再给你补充几条:

 1。转子电流表指示伟零或近于零

 2。发电机母线电压降低

 3。定子电流表指示升高并摆动

 4。无功功率表指示负值

 5。功率因数表指示进相

 6。励磁电压表指示异常,如伟转子短路造成的失磁,则电压降低;如转子开路造成的失磁,则电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我再给你补充几条:

 1。转子电流表指示伟零或近于零

 2。发电机母线电压降低

 3。定子电流表指示升高并摆动

 4。无功功率表指示负值

 5。功率因数表指示进相

 6。励磁电压表指示异常,如伟转子短路造成的失磁,则电压降低;如转子开路造成的失磁,则电压升高

非常感谢

网友E:
值得学习一下 很不错。

楼主:
1。转子电流表指示伟零或近于零

2。发电机母线电压降低

3。定子电流表指示升高并摆动

4。无功功率表指示负值

5。功率因数表指示进相

6。励磁电压表指示异常,如伟转子短路造成的失磁,则电压降低;如转子开路造成的失磁,则电压升高

网友F:
没接触过,今天学习了

网友G:
值得学习呀 真不错,不过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之后怎么去解决呢

网友H(2011-07-31):
很给力,小型发电机励磁回路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