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个加热模块稳定控制在37+/-0.1度

楼主(2008-12-05):
目前的设计老是超过这个温控范围,不知道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A:
首先要保证所要恒温的地方温度不能突变,适当做好保温,再有很重要的调整好PID参数

网友B: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功率

2.成本

3.被加热对象是什么

   是医学培养箱吗?

我在西安

我的电话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