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浴室接地的问题
问大家个问题,企业厂区内职工用的单独浴室(单独的建筑,面积200平米),做总电位箱了,男、女浴室还有必要单独设局部等电位箱吗?单层建筑。屋面不需要做防雷,那接地一般怎么做啊?还有厂区传达室屋面不做防雷,那等电位接地的做法怎么做啊?

网友A:
其实等电位在很多用户,特别是家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我建议还是需要在浴室里加装等电位的.关键是等电位盒不是摆饰,它是需要和卫生洁具的金属部件连接起来才起到作用.在户外(最好是潮湿的地方)一米以下的地方打一个长为1.5米40X40X4的角铁就可以了

网友B:
做接地最好选择好地方,土质要好(不能石头太多).能用40X40X5的脚铁焊一个1.5米X1米X1米的接地网更好,更安全!完事之后有接地电阻表的测试一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等电位在很多用户,特别是家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我建议还是需要在浴室里加装等电位的.关键是等电位盒不是摆饰,它是需要和卫生洁具的金属部件连接起来才起到作用.在户外(最好是潮湿的地方)一米以下的地方打一个长为1.5米40X40X4的角铁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等电位在很多用户,特别是家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我建议还是需要在浴室里加装等电位的.关键是等电位盒不是摆饰,它是需要和卫生洁具的金属部件连接起来才起到作用.在户外(最好是潮湿的地方)一米以下的地方打一个长为1.5米40X40X4的角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