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中间继电器是多少,知道的能说下吗

楼主(2008-12-05):
传感器的触点电流是0.02A  220V,所以想知道下,看是否电

流太大了,

网友A:
 omron 小型中继的电流。

5A 250VA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mron 小型中继的电流。

5A 250VAC

网友C:
  2A 250V

网友D:
OMRON传感器方面E2E 电源使用范围是:AC24-240V  50/60HZ(AC20-264)

漏电流是:1.7MA以下,设定距离根据不同的要求选择不同的规格。

                                        ----福大自动化(0757-82782181)

网友E:
小型继电器大部分的接点可以承受220V 5A。线圈是220V的话就是200毫安左右。

网友F:
这个应该是小型的吧  不怎么了解

网友G:
继电器触点才0。02A的电流,很少的,放心用

网友H:
0.02A,很小的,放心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小型继电器大部分的接点可以承受220V 5A。线圈是220V的话就是200毫安左右。

网友J:
学习了,长见识。我们这里也常用。

网友K:
中间继电器有许多种,为什么没有具体型号呢?

网友L:
这个在正常范围内阿

网友M:
我想知道什么样子的传感器啊

0.02*220=4.4W,还可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