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地电压-在应用过程中不可小觑

楼主(2008-12-05):
零地电压是困扰信息类设备使用的一个较突出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了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及设备的使用寿命。正确处理零地电压问题,对于维护整个机房的安全、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电能是生活中最重要能源之一。而且各个行业的用户对供电的质量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除了传统的供电可靠性、电压质量与频率质量等衡量标准外,对零地电压也提出了较高要求。
零地电压问题在计算机机房设计国标中没有硬性规定,但在现实工作中又会经常遇到,它如何产生?有什么危害?应控制在多大范围内呢?
零地电压的形成
我国发电厂的发电机组输出额定电压为3.15~20kV。为减少线路能耗,一般电能的输出要经发电厂中的升压变电所升压至35~500kV,再由高压输电线传送到受电区域变电所,降压至6~10kV,经高压配电线送到用户配电变电所并降压至380V低压,以提供给用户使用。
对于任何一个用户来讲,为其提供电力设施的供电线路一般都很长,由于各输电线路之间的电流并不相等,因此在用户端、零地之间肯定存在零地电压。不过,如果能够把零地电压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就不会对系统或者设备造成危害。
但在某些场合,异常情况往往会导致零地电压的偏大,例如:
(1)三相电源配电时负载不平衡; (2)接地电阻不符合规范要求;
(3)N(零)线、PE(地)线线径不够或断路;
(4)高频谐波引起电位升高;
(5)电磁场干扰;
(6)使用UPS、电子稳压器等电子供电设备;
(7)用的插线板不符合电器标准;
以前,造成零地电压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前三项。近些年来,随着节能灯等气体放电类光源的普遍使用,变频技术、大容量可控硅整流装置的广泛应用,都使得零地电压值产生了偏高。
在以上产生零地电压的因素中,第(6)、(7)两项是用户设备的问题,以使用UPS为例,UPS是由整流电路,开关电源等组成的,由于电子电路的特征以及电感和电容的存在,系统中UPS的应用会造成输出零线与输入零线之间存在电压差,因而造成了输出零线与地线之间的电压差。

网友A:
是呀,不然干扰就很厉害呀。

网友B:
期待这个问题能够有个权威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这个问题能够有个权威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