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电如何解决??

楼主(2008-12-05):
一、试验目的
解决济钢连续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闸等引起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导致接触器大面积脱扣问题。
二、防晃电产品
选用FS/E系列产品做防晃电试验
1、FS/E防晃电交流接触器
2、FS—MD/E或FS—MDⅡ/E延时模块
3、FS—ZD/E再起动控制器
三、试验要求
1、对电网造成的电流冲击要最小,确保电网的安全。
2、最经济、最安全、最可靠。
3、线路改造最简单,改动最少
四、试验时间、地点及设备
2006年6月21日,由济钢生产部组织在济钢动力厂供水三车间241内环泵(电动机功率为132Kw、电压380V)、供水四车间滤前2#泵(电动机功率为37Kw、电压380V)进行了防晃电模拟试验。
五、参加试验单位
1、济钢生产部
2、济钢装备部
3、济钢动力厂电仪车间
4、山东冶金科学研究院

有需要完整的资料请留下你的邮箱或发送站内信留下邮箱或发送短信13771299334   孙工

网友A:
孙工,我是化工企业急,正为此事头痛,请发FHSH276@163.COM.

楼主:
以上二位邮件已发送!

网友B:
谢谢孙工,偶也是济南的,有时间一定去拜访孙工

haoge_188@163.com

楼主:
邮件已发送!!

网友C:
我是钢铁企业的,我的邮箱mtv123_hao123@126.com     谢谢,麻烦孙工发一分

楼主:
MTV123,邮件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D:
谢谢 我是河南的  邮箱:xiaoliang996518@163.com

楼主:
行云168,邮件已发送,请查收!

楼主:
此贴怎能这样沉下去,顶起!

网友E:
孙工,您好,我很想了解这个FS/E防晃电接触器等资料,我是化工行业,我厂晃电很严重,请发邮件到shiyou_huagong@163.com   先谢谢了!

楼主:
yah00 ,邮件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楼主:
此贴要顶上去!

网友F:
孙工,我正为此事头痛,请发txg5915167@yahoo.cn     谢谢。

网友G:
我厂晃电很严重,请发邮件到

wkswfl@sina.com

先谢谢了!

网友H:
我们是135KW循环水泵,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了断电延时继电器,把二次控制改动了一下,就OK了.

楼主:
昱宁、会跳的鱼邮件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楼主:
潜龙在渊、工人之家,邮件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楼主:
frozonthrone 邮件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网友I:
瞬时停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晃电”,也就是由于雷击、短路或相邻故障造成电网短时电压波动或短时断电的现象,通常在1.5秒以内。目前,常用的防“晃电”措施主要有:常规继电器组合单元、PLC可编程序控制器单元、群起群控装置、分散自起动模块单元。做为防晃电自起动最可靠的就是UPS不间断电源,即动力UPS电源,它确实能解决工业生产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但由于它投入比较大局限了其的实际应用,仅限于生产装置主要关键电机,不可能全部电机都配备。
针对瞬时停电(晃电),深圳市倍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研发并生产了DZQ电动机自起动继电器,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技术难题,实际效果很不错。它采用集成硬逻辑和集成采样电路,能适用于多种控制电压,可用于电动机的FC控制电路中,能克服电源瞬时失压大于100ms时间所引起的接触器的不必要释放,既能分散控制,又能与简单的继电检测回路组成电动机分批群起群控装置。
一、产品系列:
DZQA-用于一般电动机控制,单继电器接点输出
DZQB-用于变频器电动机控制,双继电器接点输出
二、性能特点:
1、分散独立性:对电机实行一对一分散控制,避免了计算机集中控制的诸多隐患。
2、有源化设计:自带电源,保证瞬时失压时有记忆、判断功能。
3、多重判别型:逻辑判断空开上端、空开下端及接触器吸合状态,避免误起动,增强可靠性。
4、硬接线方式:无软件或编程,无须现场调试。
5、多电压范围:控制电压适用范围广,可用于各种交直流控制电源。
6、小型积木化:灵活组合互换性,方便配型、维护方便和更换。
7、安装简单化:是MCC柜中电动机单元外加插拔式标准式继电器。
8、安全稳定性:器件故障时不影响原电动机单元的正常工作。
三、联系方式
闫先生 电话:0755-83584015 / 83869150 13728698403 网址:www.sz-beit.com
              E-mail:zfyan327@sohu.com

网友I:
各位朋友,如果不介意,我就把我们参加2008年10月10日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电气年会上交流、发表的论文《异步电动机自起动技术及DZQ继电器的应用》一文发到各位的邮箱中,供您参考,相信会对您的工作有所帮助。请查收,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网友I:
对:工人之家 关于内容的回复:请问贵司属于什么行业,一般晃电时间是多少,如果是在700毫秒之内,我们认为所有的电机都可启动。

网友I:
DZQ电动机自起动继电器的工作过程是:在电网晃电发生交流接触器释放脱扣的情况下,电网重新来电并且电压达到额定电压85%时,在晃电设定时间范围内(通常我们建议客户设定在3秒内),DZQ自起动继电器给出信号,让交流接触器重新吸合,保证电机在短时间内不停转,对于非常重要的负载也可以设置成来电即起的模式(根据客户和工艺的要求);若超过了晃电设定时间,电机就不自起动。它不同于目前市场常用的延时脱扣的方式(在晃电时交流接触器不脱扣),有它独特的设计理念,哪位大侠对此有兴趣或有需求,可发邮件给我zfyan327@sohu.com,有关的论文及资料可寄给大家供参考。

网友I:
对:状元 关于

我们是135KW循环水泵,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了断电延时继电器,把二次控制改动了一下,就OK了.

内容的回复:状元对循环水泵的改造,可以就是通过加电容及延时继电器等器件,实现延时脱扣,其原理与楼主的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大体相同,不知我的看法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
对:状元 关于

我们是135KW循环水泵,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了断电延时继电器,把二次控制改动了一下,就OK了.

内容的回复:状元对循环水泵的改造,可以就是通过加电容及延时继电器等器件,实现延时脱扣,其原理与楼主的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大体相同,不知我的看法是否正确。

没有那么简单,在晃电的情况下实现延时脱扣,而如果不是晃电的话,可以立即脱扣!也就是说在电源正常状态下,控制模块处于储能状态,接触器的启动和停止与常规接触器一样。当有“晃电”发生使电压降到接触器的维持电压以下时,控制模块开始工作,以储能释放的形式保持接触器继续吸合。当电源电压恢复后,控制模块又转入储能状态。

楼主:
顶上去!!持之以恒!

网友J:
该产品有没有图片啊    能不能贴张看看啊

网友K:
孙工,您好,我很想了解这个FS/E防晃电接触器等资料,我是光电行业,我厂晃电很严重,请发邮件到mingqing.lin@photoptech.con. 先谢谢了!

网友L:
孙工您好,给我也来一份啊,,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zhang2192@163.com

网友M:
lichengdemima@tom.com                谢谢了

网友N:
你好,我们这属于雷区,经常发生这种情况,给我一份呀,谢谢了,wat1119@126.com

楼主:
这就是我们的FS/E防晃电接触器图

楼主:
12月20日的   Imq007、zhang219211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楼主:
12月21日的   我不是秘密、电气之家1邮件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网友O:
路过,学习学习,能给我一份吗?

楼主:
请留下你的邮箱!!

楼主:
请大家以后留下126、163、yahoo等邮箱,企业邮箱有的限制的太小,我的文件稍微大点,发不出去!谢谢合作!

网友P:
孙工,您好!烦请把相关技术资料发至:gw9898998@126.com非常感谢

楼主:
gw9898998邮件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楼主:
我相信我这份资料对连续性生产企业防止晃电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尤其石油、化工、冶金、钢铁等行业

网友Q:
我相信我这份资料对连续性生产企业防止晃电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请发zxf388@tom.com

楼主:
xac邮件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R:
孙工,我是水泥企业,每年夏季为此事头痛,请发gbd658@126.com,看能否使用

楼主:
水泥行业很实用!尤其晃电可能导致产生大量的半成品或费品,更有甚者会损坏电机等设备!

楼主:
水泥电工你好,邮件已发送,请查收!

楼主:
只要是连续性生产企业,受晃电影响的企业都可以用!

网友S(2009-11-19):
chenyh28@sohu.com,发一份,谢谢

网友T(2010-03-02):
我们是化工企业,深受晃电危害。邮箱cqtywjq@126.com谢谢。

网友U:
lijfno.1@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V:
晃电的含义就是电源电压在瞬间产生波动,直接启动的较大大电机也会造成电源明显的电压波动,但只要不超过20%都不会影响接触器正常工作。能造成大面积接触器跳停主要原因是,(1)是雷击、(2)电缆(较大截面)短路,但基本上都是(1)那种情况。(2)极少出现,雷击引起的晃电原理:雷电如果击在高压线路上,高压系统的保护装置--阀型避雷器与地接通,就是说将高压线直接对地短路,以此将雷电的电压迅即的拉下来,由于避雷器的断开和接通,是靠簧片的弹力和电场的排斥力来实现的,避雷器是一个机械装置,他的控制速度没有办法和电相比,因此造成的电压波动1(幅度)往往很大,有时甚至在30%以下(如果用白炽灯能明显感观到)但这个降落过程一般不会超过1.5秒。抗晃电接触器附带了蓄能装置,在电压异常情况下靠蓄能装置保持接触器吸合,以避过雷电引起的短暂低压和失电。这有现成的产品,可看电气杂志封面广告。是电工也可以自己装,两个时间继电器;或者一个时间继电器再加一个延时头(当然接触器要用能上延时头的),用延时断开触点,设定延时2~3秒即可,选在这种场合接触器应该大一号规格,以提高电器安全系数,和晃电接触器不同,一个失电触点不断开,一个是失电跳开来电后再吸合,也叫再启动器。这种电路网上介绍的不少。

网友W:
请给份资料,,谢谢,,,lord8888@sohu.com

网友X(2010-06-23):
松峰永磁式“防晃电”交流接触器---“晃电克星”

有效解决雷击造成钢铁、化工企业的晃电问题

一、“晃电”概念:电力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由于雷击,对地短路,故障重合闸,备电自投,企业内部外部的电网故障,大型设备启动等原因,所造成的电网故障,所造成电压瞬间较大幅度波动或者是断电又恢复的现象成为“晃电”

二、晃电产生的原因:电网由各级变电站组成,特别是10kV回路,用户分布点多面广,极易产生短路或过流故障,发生故障后,该回路的继电保护动作,切除故障回路。从故障发生到故障切除时间为20~700ms。在此期间,其它正常回路电压会暂降,造成晃电现象。另外,夏季是雷电多发季节,电网电压也会暂降,造成晃电。

三、晃电造成的后果:

1.影响生产的连续性,降低生产效益。

2.造成生产安全事故。

3.损坏生产设备。

一、客户单位:钢铁、石化电力类企业

1.研发背景:2001年齐鲁石化针对“晃电压”每年给企业带来的近亿元损失专门成立了“解决晃电减灾攻关小组”,在组长卜照平的邀请下,我公司技术人员应邀参加。我公司技术人员根据“晃电”情况和客户的技术要求,通过分析,为了减少控制电路中的故障点及现场方便安装使用等,决定在接触器自身的基础上解决电网失压、失电造成的危害。

2.工作原理:在控制电压突然跌落到非正常工作电压时,欠压信号传输到永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中,控制系统对信号立即做出分析,是需要延时还是常规工作。

需要延时时,接触器在设定的延时时间内处于保持状态,超过设定的延时时间接触器立刻断开。

在正常的工作电压情况下,永磁接触器的动作特性与常规动作特性相同。

3.解决措施:松峰永磁式延时接触器替代传统电磁接触器。我公司通过对已有永磁接触器的控制模块进行改进,增加相关逻辑分析电路,实现延时释放,释放时间可根据要求任意设定。

针对电网失压现象(网电压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我公司可定制生产低压延时永磁接触器,电压值和时间可根据需要制定。例如:电压跌落至额定电压的40%或25%时,延时3S释放。

针对失电现象(电压突然跌落至零),我公司可定制生产断电延时永磁接触器,时间可根据需要设定。

4.成功案例:自从2001年我公司研制出永磁式延时接触器,已广泛应用于钢铁、化工和油田企业,成功地为客户解决了“晃电”难题。

松峰电气成功研制永磁式延时接触器,成功地解决了齐鲁石化的“晃电”难题。

⑴河南南阳油田采用松峰NSFC2-45A-220V和NSFC2-65A-220V断电延时2.5s接触器,成功地解决了其“晃电”困难。

⑵ 马鞍山钢铁公司采用松峰永磁接触器NSFC1-100、400、630延时接触器成功地避免了其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损失。

⑶ 海南威特集团输变店项目采用松峰永磁式接触器CJ20J-160A-220V,电压突然跌落为额定电压的40%时,跌电延时4S,成功地解决了其网电压波动问题。

⑷ 2007年,黄石电力采用松峰永磁接触器NSFC2-9,DC110V,额定电压的65%可靠吸合,实现了其低压吸合的目的。

(5)三亚临春110KV变电站工程项目采用松峰永磁式交流接触器CJ20J-160A—220V电压突然跌落为额定电压的40%时,跌电延时4秒,解决了其网电压波动问题。

(6)中油庆阳石化采用松峰NSFC1—39A-220V和NSFC1-630A—380V断电延时2.5秒接触器,成功解决了其“晃电”难题。

(7)河北开滦热电采用CJ40J,NSFMR系列跌压延时接触器,成功的解决了晃电难题。

(8)唐山氯碱采用NSFC4跌压延时系列产品,电压下降到额定电压的40%延时0.5秒,解决晃电难题。

(9)山东海科集团采用NSFC1断电延时系列产品。断电延时2秒,取得了良好的使用效果

上述案例,只是我们使用客户的部分企业。

四、松峰优势

1.技术成熟,性能稳定。经过6年市场验证,松峰永磁式延时接触器已成功地为众多客户解决了“晃电”难题,为客户避免了严重损失。

2.服务完善,迅速及时。松峰完善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团队,可以保证第一时间解决客户的难题。

3.安全可靠性强。松峰永磁式接触器解决“晃电”的技术方案是在产品自身完成的,不增设任何配件、插件等繁琐的控制装置,减少了控制电路中的故障点,提高了安全性和可靠性。

4.更换成本低。松峰的永磁延时接触器,是在原有接触器的控制模块中设置逻辑分析电路达到有效防止“晃电”现象的,没有改变接触器的体积和安装尺寸。所以,客户不需要增加其它电气设备或更改安装方式。

5.品质卓越,性价比高。松峰永磁式接触器的生产质量标准严格符合国际IEC标准,在寿命保证100万次以上的基础上节电率达98%以上,动作速度快且无噪音。所以,不但保证了客户的生产的安全无忧运行,而且提高了经济效益。

需要资料请联系TEL:13871513426 QQ:1387676412 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