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和雷达液位计谁精度更高

楼主(2008-12-05):
测化工液碱,最后要求得到的重量,请问各位大虾哪个精度更高?谢谢!

网友A:
一般说来压力的更准一点

网友B:
不一定,看场合,有的时候各有千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看场合,有的时候各有千秋的

网友D:
我喜欢压力的,雷达的不怎么好。因为我们公司用的雷达液位计老出现零位不准,校验了不到几分钟又漂移了

网友E:
进口压变 诚招 经销商!!!  电话:15004049483

网友F:
我单位的雷达液位计  E+H 的  都一个月了 还没有能正常使用,烦。

网友G:
各位都是人才啊,尤其楼上的.佩服,

网友H:
我们单位的导波雷达液位计经常出现突然输出跑最大的现象,有时候打开表头与导波杆活结,看到钢针与底座之间有一些液体,擦洗一下就好了,打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又不行了,不单是一块这样,同样的几个都这样,而且我们自己也无法维修。还不如用压力变送器那。当然导波雷达也有自己的优点,就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如果能用压力要优先考虑。

网友I:
学习了!大家讲的都很精辟!

网友J:
都可以的  液碱用差压的带隔膜的测量很准的

我单位就用的这个 其实开罐的话雷达夜可以的 西门子LR200  不过要加隔热器

网友K:
空间足够大的,地方用超声波液位计------也可以用在固体上,------比如煤仓等地方。压力式液位计,如果容器是密封的,且液体上面的气体有压力,液位计就不准了。

网友L:
同意15楼,密闭容器要考虑气压等非质量产生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