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会报输出欠压故障

楼主(2008-12-05):
有一台22KW的ATV61在运行中报输出欠压故障,复位后又能重新启动,有时一个小时报几次,有时候十几个小时才报一次,不知道那里 有问题,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你好!请说明具体的型号可以吗?这样的话比较好给你确认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福大自动化(0757-82782181)

网友B:
我也经常大道碰到这样的情况,不知是什么原因,期待着正确答案!!!!!!!!!!!!!

网友C:
外部电压没问题的话。检查一下PO,PA端子拧紧没有,还有可能充电电阻坏了

网友D:
量一下母线电压,如果过低的话检查一下PO  PA引脚的连接状况;最后检测下电源的波动情况

网友E(2009-01-20):
** 线路电源电压太低
* 瞬时电压下降
* 预充电电阻器损坏

* 检查电压及 [欠压管理 ] 参数  (USb-)
* 更换预充电电阻器。
* 检查 修理变频器。

网友F:
是不是跟矢量控制有关?

网友G(2009-02-25):
有需要的话敬请采用ABB的产品,性价比高!联系电话:020-38483391,13823578035找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