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05):
测化工液碱,最后要求得到的重量,请问各位大虾哪个精度更高?谢谢!

网友A(2009-01-21):
什么啊  没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啊  没看明白!!

网友C:
我估计是要流量计,用不锈钢的吧

网友D: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是在管道输送,选用精度高的流量计电磁或质量流量计,如果在釜或罐中测出液位,查到密度就可以计算重量

网友E:
支持下5楼的.....

网友F:
直接用电磁流量计测量流量,根据密度就可计算出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