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08-12-05):
大家好:如果一个西门子PLC程序很长,有的输出点的常开和常闭点会用到很多次,而且在程序的不同地方,找起来很麻烦,请问西门子有查找功能直接显示出输出点的常开和常闭在哪里么?用查找和替换不好用,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A:
交叉索引就会展示所有点的情况~~为何不试试交叉索引功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叉索引就会展示所有点的情况~~为何不试试交叉索引功能呢?

恩  是的  要试试

网友C:
是啊,要学会用交叉索引,不管是编程序还是学习程序,都有很大的用处

楼主:
还是不会操作,各位能能不能详细的说下步骤啊?我找不到在哪里有交叉索引啊?

网友C:
打开step7的ob1或任何一个子程序,点击下图中的位置:

网友D:
为何不试试交叉索引功能呢?

网友E:
好东东,不错不错啊@

网友F:
支持皓月一下!!!!!!

网友G:
学习了。这个功能不错。

网友H:
  支持一下,爱学习是好事啊

网友I: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又学习了,向你们致敬!

网友K:
打开你的程序,进行编译,然后在指令树中找到交叉引用。打开+号,里边就有了

网友L:
西门子S7-200的模拟量输入怎么输入啊?

网友M:
用v4.0step-micro的软件,汉化的,一看就明白。

网友N:
使用交叉参考是调试大程序的好习惯!

网友O(2009-01-04):
右击功能可以更好的找到该信号位置..在哪个FC 等第几个网络段 都会显示的

网友P:
编程软件都有按一定规律查找的功能,一般菜单里面都有的,能够找到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交叉索引就会展示所有点的情况~~为何不试试交叉索引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