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川仪电动执行机构问题

楼主(2008-12-05):
 我们厂新买了几台重庆川仪的电动执行,安装好调试后放了一个月没用,正准备用时发现那东东不动了,检查发现输出只有3mA了,手动开阀给电机正反转的输出都是0V,大家知道是怎么回是吗?  安装地点干燥通风。

网友A(2009-01-07):
您是什么单位的?

执行机构应用在什么地方。QQ:35310333。想和你学习学习。

网友A:
在帖子上联系也可以。

网友B:
具体型号。没有型号无法判断哦。

网友C:
估计可调电阻位置飘移,可以重新标定一下4--20ma,然后再设定阀门开位和关位。

网友C:
我推荐上海沃电产品给贵公司,产品非常稳定,价格非常优惠,是货真价实的好产品。

网友D:
手动开阀给电机正反转的输出都是0V指的是什么?如是到电机输出,检查火零线是否接反

网友E:
支持6楼,应该检查火零线是否接反.本人也是遇到过这问题.但输出0V没见过.

网友F:
板子坏了 可控硅那块

网友G:
找川仪售后吧 保修期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