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令CJ

楼主(2008-12-05):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关于CJ指令的问题,如果指令前面的常开不接通的话,是不是程序不会扫描的P指针所指向的内容啊,但是我在仿真的时候好像P指针所指向的内容也是执行的啊?

楼主:
没有人用过啊

网友A:
1:当CJ指令的驱动输入X0为ON时,程序跳转到CJ指令的P同一编号的标号处。如果X0为OFF时,则跳转不起作用,程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执行。

2:当X0为ON时,被跳转CJ命令到标号之间的程序不执行,在跳转过程中,如果Y  M  S  被OUT   SET  RST   指令驱动使输入发生变化,则仍保持跳转前的状态。例如通过X1驱动输出Y10后发生跳转,在跳转过程中即使X0变为ON,但输出Y10仍有效。

我有三菱PLC视频教学,,有兴趣吗?QQ1053247435

楼主:
但是我仿真时好像里面的输出是有动作的啊
譬如 x0不通的情况下
我强制x2接通,则Y11也为通啊

楼主:
1:当CJ指令的驱动输入X0为ON时,程序跳转到CJ指令的P同一编号的标号处。如果X0为OFF时,则跳转不起作用,程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执行。

关键是X0为OFF时,P指针的程序会不会扫描或者执行

网友B:
X输入点是不可以强制接通的。

楼主:
为什么不可以啊,我仿真时用的啊

楼主:
这个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吧,我换M不也还是一样的结果啊

网友C:
指针之间的程序不会运行

但指针之后的都正常运行

还有仿真软件有时候不是很准

网友D:
1.X输入点是可以强制接通的。

2.X0 OFF时,根据2楼的程序肯定会执行的,如果想不执行,可在指针P10的上一步加上一句:

LDN  X10

OUT   CJ63

这样的话如果X10 OFF状态下,程序运行到这一步时就直接跳到最后一步END了,就不执行P10后面的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之间的程序不会运行

但指针之后的都正常运行

还有仿真软件有时候不是很准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指令好像没什么大的作用了啊,基本也不会缩短扫描时间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X输入点是可以强制接通的。

2.X0 OFF时,根据2楼的程序肯定会执行的,如果想不执行,可在指针P10的上一步加上一句:

LDN  X10

OUT   CJ63

这样的话如果X10 OFF状态下,程序运行到这一步时就直接跳到最后一步END了,就不执行P10后面的程序了。

谢谢!照你的方法是可行的,那用起来还不如CALL指令,我想问一下这个指令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仿真时好像里面的输出是有动作的啊
譬如 x0不通的情况下
我强制x2接通,则Y11也为通啊

哈哈  是吗?

网友D:
楼上看看,X0时可以强制置位的!

网友D:
我的图片怎么这么模糊阿?晕!

网友D:
我就是用逻辑梯形图测试这一功能的,然后用软元件测试,实践证明:X点是可以强制置位的。

网友D:
看一下这个,好像清楚一点:

楼主:
X强制是没什么问题的,我觉得CJ指令好像应用性不大吧,如果前面没跳转,那扫描到P指针的内容里面的程序会不会执行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吧,我换M不也还是一样的结果啊

恩  我也是这么看的

网友F:
X强制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个我试过的

楼主:
大家都来发表一下见解啊!

网友G: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啊.仿真的时候,转跳条件未接通,P后面的程序也会接通啊.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能解释这种现象吗?

网友D:
我在10楼都回答了啊,你要用跳转的话肯定得在跳转的那个指针前用一个跳转条件的常闭触点来再次跳转,不然的话肯定要执行指针后面的程序的。

在仿真的时候就能看到,你把那条指令去掉和添上效果一眼就看出来了,自己试一下吧,光想不行的。

网友H:
你的程序好像是有问题吧?子程序应写在主程序后面啊!标号P10前的主程序应该再加上FEND(主程序结束)!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的程序好像是有问题吧?子程序应写在主程序后面啊!标号P10前的主程序应该再加上FEND(主程序结束)!

2楼的程序,不管跳不跳转,P10后面的程序都要执行的!

但这可能是2楼的另外一种想法:X0接通时就跳过第4步,不执行这一步,反之,执行这一步,输出Y10。

我是这么看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看法。

网友I:
1:当CJ指令的驱动输入X0为ON时,程序跳转到CJ指令的P同一编号的标号处。如果X0为OFF时,则跳转不起作用,

程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执行。

网友J:
跳转的,好久没有过来了啊,

有机会看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I:

1:当CJ指令的驱动输入X0为ON时,程序跳转到CJ指令的P同一编号的标号处。如果X0为OFF时,则跳转不起作用,

程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执行。

正确

网友K:
跳转的,好久没有过来了啊,

网友L:
如果没有跳转,程序扫描到指针时,如果指针以后的程序满足条件也会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