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08-12-05):
西门子440  上电报F0022 A0503  现已确认是电源板的问题   请教怎么检查、???

网友A:
有板换一块不就解决了吗

楼主:
问题是没板啊。。。。。

网友B:
你测量一下直流母线的电压是否正常 ,运放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2009-04-20):
看看R0026是多少?电压检测问题

网友D:
使用万用表,测试输入、输出端的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E:
重写24c16,24c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