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阻跳变问题

楼主(2008-12-05):
现有一现场,用Pt100测发电机线圈温度,用一台24通道的数字巡检仪进行监控,并设置有温度报警。其测点正常温度为50度左右,但是其中一个通道会偶尔跳变,温度会突然跳到100多度,然后很快又恢复过来,以至于产生误报警。对热电阻、接线及线路都有进行检查,但是无果。与其他通道调换仍是一样,说明不是巡检仪的问题。

后来测点自己好了,又出现另外一路有这样的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干扰呀,改成三芯屏蔽线试一下

楼主:
跟客户沟通过了,是用的屏蔽线,也有做接地。也有可能是接地做的不好。

其机柜内没有专门的仪表地端子排,而是直接到机柜上了,可能没有专门做接地效果好。

下一步准备加信号隔离器试试看效果怎么样,但是这么多路成本很高啊,呵呵。

起初也怀疑是电源干扰,但如果是电源干扰的话应该24路或者多路都受影响,只有一路受影响感觉说不过去,呵呵。

如果实在不行了让他们加个低通滤波稳定一下电源试试。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而且他们是个发电的单位,并且机柜里可能还有可控硅,虽然他们说电源很稳,但不排除干扰因素。

网友B:
检查是否线路有故障,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C(2009-02-04):
最有可能:1. 热电阻有问题了,内部接触不好。

2、接线接触不好

网友D:
接触不良故障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旁敲侧击”,不妨将有可能的地方都用塑胶改锥的手柄敲打试试。

网友E:
偶尔跳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F:
1.将发生通道跳变的那只热阻接在另一通道,判断是通道问题还是热阻问题

2.极有可能像5楼所说,我遇过。用万用表测正常

3.将仪表巡检间隔时间适当延长

楼主(2009-05-09):
隔了这么长时间了,也不知道客户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他们现场是不定时的出现那种情况。

呵呵,先暂时放一下了,头都搞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为我出谋划策

网友G:
=====通道之间的干扰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道之间的干扰因素?

各通道间都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