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产品PLC TSX MICRO 37编程软件是否为PL7编程软件?

楼主(2008-12-05):
请教:施耐德产品PLC TSX MICRO 37编程软件是否为PL7编程软件?编程电缆接线图哪位有,是否可以制作,多谢了。

网友A:
是PL7Pro或者Pl7Micro。编程电缆恐怕不太好做,中间有一个232、485转换器的。

网友B:
可以用232 485转接器试试

不过买一条也不贵

QQ  38031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