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设想,在伺服驱动器的母线上接一块锂离子电池。

楼主(2008-12-05):
前两天和一个做电池的同学在一起聊天,了解到现在最新的锂离子电池已经能够实现快速充放电了。

由此引出一个设想,在伺服的母线上接一块锂离子电池,伺服制动时,就把回收的能量储存到电池里。在直流母线电压不够时,就让电池放电,这样既能稳定母线电压,又能节能的,而且还可以替代制动电阻。

网友A:
一般都是大电容,能够快速充电放电。

网友B:
300V的锂离子电池组及其充放电管理成本如何?充放电循环的寿命如何?

网友C:
不比伺服便宜..................................

网友D:
成本应该比较贵吧?

网友E:
想法不错,快速充放电能快到什么程度?

网友F:
伺服的直流母线上大部分还不止300伏!

网友G:
不比伺服便宜..................................
成本应该比较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伺服的直流母线上大部分还不止300伏!

是啊!那就更贵了

网友H:
想法不错,但很难实现啊!首先要多大容量,再电池充放电有多快,最后成本有多高!

网友I:
还是用能量回馈便宜一些,虽然这也是很贵的。

网友B:
估计比高压锂电池组便宜

楼主:
实际上,我考虑的是用这种结构做电动汽车。
当然,同时也需要并接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B:
"用这种结构做电动汽车"———OK!比亚迪正是在这样做,而且据称一次充电可以跑100km

“并接”超级电容必然少不了,不过肯定不是和电池并接。

楼主:
我同学以前就是在比亚迪做电池,现在进了一家做电池更厉害的外企。

网友J:
从比亚迪汽车电池研发人员的口中听说:最大的担心是电池爆炸!

楼主:
充放电管理电路很重要。

网友K:
锂电的充放电次数是有限制的,寿命不一定比电容长。

网友B:
寿命必然比不上电容,所以在混合动力车上,电机发电能量首先冲入超级电容,电池充电管理挂着电容后级,电机加力所需的瞬间能量也是首先来自电容,电池只提供常态持续能量。

楼主:
我一直对电动汽车比较感兴趣,但是基础知识不是很好,所有会有这样的设想。
中央电视台以前报道过湖北保康有个曹青山搞电动汽车的,当时看了报道,我就在想他的电机是什么形式的。现在想起来,交流伺服电机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L:
不是伺服电机,而是某种内装永磁体的同步电机,英文缩写为IPM。额定力矩在百Nm量级,额定速度3000rpm左右,最高转速不低于6000rpm,而且往往有强制冷却。

网友M:
从转子永磁体安装方式的角度,可以将交流永磁伺服电动机大体分为几类:

表贴式(SPM):永磁体安装在转轴表面,又可分为表面凸出式和表面嵌入式

内埋式(IPM):永磁体安装在转子铁心内部

爪极式: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