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拖动(负载相同,5.5KW电机与15KW的电机拖动,运行电流相差多大?)

楼主(2008-12-05):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差不多,5。5KW额定11A左右。15KW空载小于15A,15KW带5,5KW以下轻载。电流不大。

网友B:
?好像不对吧,相差有20A左右啊

网友C(2009-01-16):
如果5`5KW不过载的话,用15KW的电流估计也就是不到20A。

象楼主你的,我估计也最多是相差10A。

网友D:
1千瓦= 2电流?据说有这样算的

网友E:
这里应该有个条件限制吗?负载要5。5KW能带起,不然就不好讨论!

网友F(2010-05-22):
如果你用5.5KW的拖动30KW的负载,估计5.5KW的电机电流会比30KW的电机电流大

网友G:
理论上运行电流应该差不多。实际上因为15KW的可能运行在轻载情况下,所以电流可能会稍小一些。

网友G:
因为负载大小是不会变化的。不论你用5.5KW还是15KW的变频器,在电机额定电压一致的情况下,理论上电流相差不大。

网友H:
理论上是相差不大 可是实际中我估计相差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