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功能的按钮、指示灯的颜色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楼主(2008-12-05):
在各种设备上的启动、停止、故障复位、运行指示、故障指示等颜色是根据什么标准规定的?

网友A:
红按钮停止,红灯运行,绿按钮运行,绿灯停止!这是我知道的。

网友B:
一般情况红色用作停止按钮,绿色用作启动,黑色用作故障复位。但是有些国家用黑色用作急停用》》》》》

网友C:
在电气控制设计规范中规定:启动:绿色按钮、红色信号灯指示;停止:红色按钮、绿色信号灯指示;故障:黑色按钮(紧急停车等)、黄色信号灯指示;

网友D:
我们公司做的是:绿色按钮启动,红色按钮停止。红色指示灯运行,绿色指示灯停止。黄灯有时候是储能,故障指示。视具体情况而定

楼主:
国家标准有没有?

网友E:
先看看GB7251,GB5226,有个专门的国标,记不得了

网友F:
红色用作停止按钮,绿色用作启动,这个肯定是不会错的

网友G:
流水正解

白色指示灯也做有电指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流水正解

白色指示灯也做有电指示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做的是:绿色按钮启动,红色按钮停止。红色指示灯运行,绿色指示灯停止。黄灯有时候是储能,故障指示。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J:
绿色按钮启动,红色按钮停止。红色指示灯运行,绿色指示灯停止。黄灯有时候是储能,故障指示。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K:
红色指示灯运行,绿色指示灯停止。黄灯有时候是储能,故障指示???????????   不是 红色指示灯停止,绿色指示灯运行。黄灯有时候是储能,故障指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