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设置怎样发现系统振荡

楼主(2008-12-05):
请指教。。。。。。。。。。。

楼主:
是指到设定频率,频率变化幅度大吗?

网友A:
减少积分时间常数,增大微分时间常数

楼主:
好的,我再调调试试。

振荡是指什么。

网友B:
增大比例常数,系统易发生振荡.

减少积分时间常数,积分增益增大,系统易发生振荡.

增大微分时间常数 ,微分增益增大,系统易发生振荡.

楼主:
振荡在变频器里,指的是:频率上下变化幅度吗?

网友C:
在什么里都有震荡,偏差引起震荡,降低比例,延长时间可降低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