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相触发可控硅反接并连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8-12-05):
在移相触发可控硅反接并连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
温度控制调节仪和移相触发器对300KW的电加热进行控制,可控硅并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起截止电流用的,有什么问题给我来电话:15810918923  范工

楼主(2009-01-07):
能给我详细说说吗起截止电流用的

网友B:
请把电路图画上,有几种画法,如果和可控硅反向并接,那就是二极管通过交流电的正半周,可控硅通过负半周,或者二极管通过负半周可控硅通过正半周,二极管始终是加的是一半电压,用可控硅调节另一半电压,对电阻丝可以进行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