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800通讯参数设置

楼主(2008-12-05):
 怎么取消不了.........?

网友A:
把问题说清楚,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B:
你是要把通讯取消吗?那就是把参数9802改为NO.

网友C(2009-02-19):
同意楼上,改9802为NO

网友(2009-12-03):
请原谅我冒昧的把楼主想成,他是悬赏了那么多分,怎么取消不了

网友B:
改9802为NO ,就可以取消通讯

网友D:
改9802为NO

网友E:
取消不了就不取消被.

网友F(2010-08-26):
你是第一次用这个提问题吧,还上了40分,发现取消不了了吧,呵呵呵

网友G:
取消不了就转到偶帐上吧,偶做梦都会感谢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