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PLC与ATV58通信的实例

楼主(2008-12-05):
简要介绍

本手册适用于ATV-58和ATV-58F驱动器,也就是一般所说的“Altivar 58”。
ATV-58和ATV-58F的绝大多数的内部变量是相同的。
必要时,文中会指出某种驱动器所包含的特定的变量和数值。

Altivar 58驱动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通讯:
 采用集成的RS485串行连接,带通讯工具箱(分别订购)。
 采用其可选的通讯插卡。

《内部通讯变量》用户手册说明了采用串行连接的驱动器的控制过程,以及针对不同类型总线的驱动器的内部变量。

它作为以下特定文件的补充:
 RS485通讯工具箱。
 Modbus Plus, Profibus DP, UNI-TELWAY-Modbus, Interbus S及其它通讯插卡。

这些文件中谈及了特定于每种总线的软件、硬件及变量的设置。

我们同样推荐适合于Altivar 58 或 Altivar 58F的编程指南作为附加的解释(操作,工厂设定等)。如果使用了’motor combination software workshop’,可以参考所提供的在线帮助。

Altivar 58的控制
DRIVECOM 状态表

0 13 故障

1 14
故障复位
CMD =16#0080
电压无效
CMD =16#0000或
配置参数更改(电动机停转) 切断 电压无效 电压无效
或键盘按STOP键 CMD =16#0006 2 7 CMD =16#0000 或 10 电压无效 12
9 快速制动 CMD =16#0000 CMD =16#0000
CMD =16#0002 或配置参数更改
(电动机停转)

接通CMD =16#0007 3 6 切断CMD =16#0006

切断
CMD =16#0006
3A 允许操作 4 5 禁止操作
可以操作 CMD =16#xxxF CMD =16#0007
CMD =16#xxxF 快速制动
CMD =16#000B

任何 “操作允许”输出(除“快速制动”外)=自由停车

Altivar 58的控制

Altivar 58的控制过程采用和DRIVECOM标准状态表相一致的串行连接。每种状态代表驱动器内部行为的一个模式。

该表的运行根据控制寄存器(CMDD W601或CMD W400)是否发出信号或者某种事件发生(例如:随动故障状态上锁)。驱动器的状态由状态寄存器(ETAD W602 或ETA W458)的值确定。

接通未准备好(初始化):
通讯插卡开始初始化。
此状态仅用于Interbus-S插卡(VW3-A58304E),该插卡可单独供电。对于其它插卡此状态在初始化过程中只是一个过渡状态。

接通禁止(配置):
驱动器的初始化完成。
允许修改配置和调节参数。
如果需要装入所有的或部分的配置和设置,我们建议在传递过程中禁止一致性检查功能(CMI W402,bit 15=1)。一旦传递结束,必须将该功能激活(CMI W402,bit 15=0)。
驱动器被锁定。

接通准备好及接通(驱动器初始化):
驱动器被锁定。
驱动器的动力部分准备启动,但是电压尚未输出。
可以修改配置和调节参数。配置参数的修改将使驱动器转入“接通禁止”状态。

操作允许(可操作):
驱动器功能被激活,电动机接线端有电压。
只有调节参数可被修改。配置的修改(电动机停转)将使驱动器转入“接通禁止”状态。
自动调节需要电流的注入。驱动器必然因此指令而处于这种状态。

快速制动激活(紧急制动激活):
快速制动。
重新启动是驱动器转入“接通禁止”状态后的唯一选择。

故障反应激活(对故障的反应):
在过渡状态驱动器根据故障的类型执行相应的动作。
驱动器功能禁止。

故障(出错):
驱动器处于故障状态。
驱动器功能禁止。

Altivar 58的控制

控制寄存器CMDD(W601)或CMD(W400)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故障复位 0 0 0 允许操作 快速制动 电压无效 接通

Bit15 Bit14 Bit13 Bit12 Bit11 Bit10 Bit9 Bit8
0 快速制动 注入制动 斜坡制动 正转/反转 0 0 0

指令 过程
地址 最后
状态 Bit7 Bit3 Bit2 Bit1 Bit0 CMDD或CMD的典型值
复位 允许
操作 快速
制动 电压
无效 接通
切断 2,6,8 准备
接通 X X 1 1 1 16#0006
接通 3 接通 X X 1 1 1 16#0007
操作
允许 4 操作被允许 X 1 1 1 1 16#000F
操作
禁止 5 接通 X 0 1 1 1 16#0006
电压
无效 7,9,10,12 接通被禁止 X X X X 0 16#0000
快速
制动 11 快速制动激活 X X 0 1 X 16#0020
7,10 接通被禁止
故障
复位 15 接通被禁止 0  1 X X X X 16#0080
X:表示该状态没有意义。
0  1:从0切换到1。

Altivar 58的控制

ETAD(W602)或ETA(W458)状态寄存器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报警 接通被禁止 快速制动 电压无效 故障 操作被允许 接通 准备接通

Bit15 Bit14 Bit13 Bit12 Bit11 Bit10 Bit9 Bit8
旋转方向 按STOP键停止 0 0 超过给定值 达到给定值 线性控制 0

状态 Bit6 Bit5 Bit3 Bit2 Bit1 Bit0 ETA(W458)
接通被禁止 快速制动 故障 操作被允许 接通 准备接通 标定值 标记
接通未准备好 0 X 0 0 0 0 16#0000 16#004F
接通被禁止 1 X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