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对于空气开关,零线那一路一般选择可关断的还是直连的好呢?

比如对于单相电,是选择2P的空开呢,还是选择1P+N的好呢?

网友A:
一般来说肯定是选择2P的好,可是如果配电箱中有多个开关,大多数情况下都用1P的。

网友B:
1P+N的N极没有分断能力。

楼主:
我也感觉2P的好,不过我们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同事说1P+N的好一些,他说一般情况下零线不要关断。

比如在配电的时候可能你用的有3P的,有2P的(3P接三相火线;2P接单相电,1火1零),而某个电气元件用到了3P中的火线,还要用2P中的零线,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把2P的空开打上可能就会出问题,而如果换做1P+N的空开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1P+N的空开打上不打上零线都照样用。

大家说说这样有没有道理,我感觉还说得过去,有道理。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2P的好,不过我们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同事说1P+N的好一些,他说一般情况下零线不要关断。

比如在配电的时候可能你用的有3P的,有2P的(3P接三相火线;2P接单相电,1火1零),而某个电气元件用到了3P中的火线,还要用2P中的零线,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把2P的空开打上可能就会出问题,而如果换做1P+N的空开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2P的空开打上不打上零线都照样用。

大家说说这样有没有道理,我感觉还说得过去,有道理。

大家讨论一下!

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实践出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2P的好,不过我们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同事说1P+N的好一些,他说一般情况下零线不要关断。

比如在配电的时候可能你用的有3P的,有2P的(3P接三相火线;2P接单相电,1火1零),而某个电气元件用到了3P中的火线,还要用2P中的零线,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把2P的空开打上可能就会出问题,而如果换做1P+N的空开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2P的空开打上不打上零线都照样用。

大家说说这样有没有道理,我感觉还说得过去,有道理。

大家讨论一下!

实际情况是这样子的。实践出真理。

恩  说的好

网友E:
1P+N好!一般情况下零线不要关断!

网友E:
对:笨笨猫 关于

我也感觉2P的好,不过我们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同事说1P+N的好一些,他说一般情况下零线不要关断。

比如在配电的时候可能你用的有3P的,有2P的(3P接三相火线;2P接单相电,1火1零),而某个电气元件用到了3P中的火线,还要用2P中的零线,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把2P的空开打上可能就会出问题,而如果换做1P+N的空开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2P的空开打上不打上零线都照样用。

大家说说这样有没有道理,我感觉还说得过去,有道理。

大家讨论一下!

内容的回复:

你同事的经验不一般呀!他说很正确!

楼主:
呵呵,我那同事使我们公司“老大”,硬件软件都是高手,我刚毕业一年,基本都是跟他学习呢。

感觉在工作中有人点拨一下就能学的很快。咱们论坛也是高手云集啊,以后还得向各位高手学习呢!

楼主:
说错了,应该是“1P+N的空开打上不打上零线都照样用”,而不是“2P的空开打上不打上零线都照样用”

写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但是如果工厂里三相不平衡时导致零线有少许的电压,而我们又使用了1P+N的空开,那样会不会导致机器上也会有少许的电呢?如果用2P的就没问题了。

不过即使三相不平衡零线也不会有太大的电压,应该不会导致什么不良的后果吧,呵呵。

如果从这一角度考虑,2P倒是在断电的时候有些优势了,呵呵

网友F:
单相电用2P的好,三相最好直连

楼主:
14楼总结的不错,呵呵。

网友G:
确实,14楼的简单扼要,应该根据应用场合来定,

网友H:
同意14楼的说法。按规定零线是不能断的,但如果那一路只有一个用电器的话,2P的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14楼的说法。按规定零线是不能断的,但如果那一路只有一个用电器的话,2P的是比较好的。

网友I(2009-08-16):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2P的好,不过我们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同事说1P+N的好一些,他说一般情况下零线不要关断。

比如在配电的时候可能你用的有3P的,有2P的(3P接三相火线;2P接单相电,1火1零),而某个电气元件用到了3P中的火线,还要用2P中的零线,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把2P的空开打上可能就会出问题,而如果换做1P+N的空开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2P的空开打上不打上零线都照样用。

大家说说这样有没有道理,我感觉还说得过去,有道理。

大家讨论一下!
    没道理的,在三相五线或三相四线制中的N线不可能会直接进入2P的

网友J:
1P+N    为了安全零线不允许断!

网友K:
学习了,学习了.用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