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有什么本质区别?开关电源可以替代线性电源用在控制回路里吗?

楼主(2008-12-05):
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有什么本质区别?

开关电源可以替代线性电源用在控制回路里吗?

原来是用线性电源控制电磁阀的,可以改为开关电源控制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期待高手进

网友B:
线性电源可以空载,开关电源好像不能空载的。

网友C:
线性电源是先将交流电经过变压器变压,再经过整流电路整流滤波得到未稳定的直流电压,要达到高精度的直流电压,必须经过电压反馈调整输出电压。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相比,二者的成本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而增长,但二者增长速率各异。线性电源成本在某一输出功率点上,反而高于开关电源,这一点称为成本反转点。

网友C:
我们电磁阀是用开关电源供电的,

网友D:
开关电源比线性电源更环保更威猛,别说替代的问题,现在很多控制电路的设计压根就不会想到线性电源,只是在某些对干扰敏感的场合还采用线性电源比如高保真音响、精密仪器等。

网友E:
楼上正解

控制回路上开关电源用的比较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线性电源是先将交流电经过变压器变压,再经过整流电路整流滤波得到未稳定的直流电压,要达到高精度的直流电压,必须经过电压反馈调整输出电压。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相比,二者的成本都随着输出功率的增加而增长,但二者增长速率各异。线性电源成本在某一输出功率点上,反而高于开关电源,这一点称为成本反转点。

恩  是的啊

网友G:
现在还是用开关电源的比较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开关电源控制液压回路或气动回路的电磁阀应该都没问题吧?

液压回路的电磁阀功率要大一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线性电源可以空载,开关电源好像不能空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