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7 画面怎样弹出窗口?

楼主(2008-12-05):
WinCC flexible 2007 画面怎样弹出窗口?

网友A:
楼主再说详细一点了,是准备做一个报警弹出窗口?

网友B:
有个视频教程了 不知道是否有介绍

网友C:
只能做个类似的,它没有直接弹出窗口功能,我有西门子的WIN2007FLX的演示程序,

上面的办法:在第一层(与0层便于分开)上放个大的按钮做容器,再放上其它元件,这

些元件的可见性用一个统一的内部变量控制,   就这么简单.不要再去问了,我搞FLX项目

也去摸了好久,搞的真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