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灰库料位计的选择

楼主(2008-12-05):
测量灰库的料位计应选择何种形式的,我厂使用的料位计为射频导纳料位计,此料位计经常出现误报,解决较为困难。请相关行业的网友给予一些意见。谢谢!

网友A(2009-02-14):
您好:

不知道您的灰库的直径、壁厚等是多少,可以考虑一下射线料位计。特点是:0-5年内0维护、非接触,测量精度高等特点,不会误报。现在已广泛应用钢厂炼铁高炉料位测量等重要工况。如您感兴趣我们可以共同探讨。李建伟:13641397707

网友B:
可以用重锤式料位计试试。

网友C:
采用雷达液位计,西门子的LR260不错

网友D:
E+H的雷达物位仪是最好的选择哦

网友E:
是连续料位还是开关,VEGA FLEX62和VEGAPULS68是很好的选择,其中VEGAPULS68在电厂灰库上的表现几乎完美,维护量很小

至于楼上的E+H,我在山西市场去年下半年就在灰库上替掉了6台

楼主可以加我QQ82850813

网友F:
射频导纳料位计对工况要求比较苛刻,受介质的介电常数影响比较大,如果介质温度,湿度,成分等参数变化比较大时(介电常数变化大),射频导纳料位计就不太好用了。

楼主的场合用雷达应该还是比较理想的。如果粉尘比较大的话可以考虑选择高频的雷达(26G)。

如果楼主是点位测量的话,还可以考虑其他的物位开关。

网友G:
不知道粉尘有多大?

网友H:
射频导纳在灰库中通常选用开关形式的,只做高低位报警开关使用,连续测量可以用雷达的西门子LR260、LR460和VEGA FLEX62V、EGAPULS68都不错,

针对灰库的情况为防止探头被覆盖影响测量,应使用防尘罩,粉尘非常严重推荐采用自吹扫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