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NAMICS GM150的调试问题

楼主(2008-12-05):
有幸请教各位:
SINAMICS GM150在调试之前应该进行哪些检查和准备,调试的时候都需要输入哪些技术参数,有GM150的调试手册吗

谢谢啦

楼主:
有幸请教各位:
SINAMICS GM150在调试之前应该进行哪些检查和准备,调试的时候都需要输入哪些技术参数,有GM150的调试手册吗

网友A(2013-09-15):
oaseiopgh;oj[paerhoj [0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