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的最新问题

楼主(2008-12-05):
我的电脑只安装了wincc flexible  2007,授权已装上, 我用USB-MPI电缆给触摸屏传输画面,电缆驱动也已装上,PC-setting中设置中的是PC  Adapter(MPI) 频率及地址都设置正确,但在传输时仍报“接口电缆或设置故障”

恳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2009-06-21):
你看一下有关画面上传和下载的说明,好像不支持用USB-MPI的电缆,这个我没有试过。如果有串口可以直接用串口的电缆,又便宜,又方便。我用的是PCI卡-MPI,使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