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

楼主(2008-12-05):
各位兄弟们专家们,我单位有一中央空调用11KW 440变频器正常工作时报F003,停机,断电上电后仍显示此故障,没办法只好更换一变频器,各位能否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是参数设定有问题还是变频器本身硬件有问题。另外,这个部位的变频器经常出问题,但报警信息不是同一个信息,检查电机方面及接线均正常,烦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哪些地方可能存在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

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检查输入电压低不  ,在检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 , 机器内部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本身硬件有问题,注意变频器使用环境.

楼主:
首先谢谢二位的帮助,现在看来应该是变频器内部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你们能否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此处的变频器频繁报错停机,近几个月来已经换了3个变频器了!~!~!

网友C:
440就是 这个样子,如果要 解决这个问题,你还是改西门子的6SE70吧,

网友D:
用430的吧,QQ:50454359   0755-86168050

网友A:
看看电压是否波动大 安装的环境是否不是很理想  ,QQ535140845

网友E:
检查外部环境,加装进线电抗器。

网友F: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配件,解决西门子维修成本高的问题,配件查询WWW.BPQPJ.CN

网友G:
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帮你看看,换3台了,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13125154783

网友H:
F003,,,电压检测电路,专业西门子维修13056660695

网友I:
MM440在电源适应上有些小问题,好象是设计上问题,最好换别的,如你电压不是很稳定,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inyan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