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扩展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各位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叫教打家一下,就是我的主机是FX1N的可以挂FX2N的扩展吗?还有就是如果我是FX1S主机,可以挂1N,2N ,的扩展吗?就是它们之间的扩展可以互换吗?谢谢

网友A:
FX1S不可以扩展
FX2N的模块多数能扩展到FX1N上,要看具体的型号,这些在选型手册上可以查到的

网友B:
1楼说的对,我就用过把FX2N的扩展接到FX1N上。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有 个关于通信的问题想请教你们一下。就是关于三菱FX2N PLC 加485BD 与三菱变频器通信,就是我按照格式A要通过通信写频率应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C:
三菱的网站上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