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速箝位?

楼主(2008-12-05):
在松下的伺服里面有令速箝位这个功能,不知道是怎么用的?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

网友A:
上位控制器开环速度控制时要用到,其它情况是否也有用,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不很了解这个   回去看下说明

网友C:
设定一定的速度值,当到达此设定值时就认为是零速了

网友D:
“引用PistoN 的回复内容:设定一定的速度值,当到达此设定值时就认为是零速了”———然后伺服进入位置锁定,实现“假”零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