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同步带+齿轮+齿条

楼主(2008-12-05):
步进电机的出力轴 连接 同步带主动轮

同步带 从动轮 和 齿轮 的连接方式什么样比较好?怎么连接比较好 保证齿轮啮合 效果。

由于设备模块化,每个模块1500mm,最多时有4个模块,模块间连接后,导轨和齿条都是需要调节直线度和平行度的。

小车重量100KG

总感觉,还有更好的传动方式,这方面经验少,希望大家能给我点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A:
步进电机的出力轴 连接 同步带主动轮     同步带 从动轮 和 齿轮

没减速机吗?

网友B:
步进电机的出力轴 连接 同步带主动轮 同步带 从动轮 和 齿轮

没减速机吗?
这种结构,如果减速不不大,通常是不需要减速机的,靠改变主动轮和从动轮的比例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的出力轴 连接 同步带主动轮     同步带 从动轮 和 齿轮

没减速机吗?

理论是可以的

网友D:
精度要求呢,速度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