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05):
那位高手有RS232延长器的电路图:

       RS232转RS485经过双绞线延长300M,再由RS485转RS232还原成RS232的信号接产品.

       只要用2个232+2个485的电路.不需要软件控制,半双工工作.

                                                           谢谢!

          jiepcb@163.com

楼主:
请帮忙看一下此电路图能否工作,如果不能需要修改那些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A:
期待高手能够权威解释下

楼主:
有没有高手帮忙看一下呀!

急呀!!!

楼主:
急呀!帮忙看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