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烧损原因分析

楼主(2008-12-05):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台锅炉房引风电机已烧损,型号:Y132S2-2,7.5KW。摇电机对地、相间都零。拆开电机之前转子转动费劲,以为是轴承坏了。但拆开看轴承没问题,定子绕组端盖那儿有一溜像熨斗烫了似的,烧成粘性的了。定子绕组边缘与外壳之间有熔掉的杂物。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是不是电机内进杂物了,导致杂物将绕组刮断造成短路.

再有看一下转子是不是扫膛了

网友B:
你锅炉如果是烧煤的,可能是煤粉进电机,有点潮湿就有问题了。

网友C:
烧毁电机一般是两大原因:1  电机本身有问题,如绕组制作不良或者轴承损坏  2  电机过载如风机机械部分有问题. 楼主所说的"定子绕组边缘与外壳之间有熔掉的杂物"是定子绕组相间或匝间短路.电机烧毁应当是其绕组制作不良.解决的办法是:要求钳工仔细检查机械部分,如没问题,将电机绕组重新制作,也就是重新绕定子绕组.如有条件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可实现电机的有效保护(根据我的经验,用变频器控制的风机从没烧过,这是因为变频器的保护太完善了).如不想投资,也应当加热继电器保护.加热继电器的时候,要在控制回路增加一个时间继电器,以躲开启动电流

网友D:
烧毁电机原因:有可能是电机轴承上的黄油或者是灰尘,因电机发热后烧干在定子绕组端盖上,这些不是电机烧坏的原因。

网友E:
电机过热烧毁,一般是电机没有保护或散热不畅造成

网友F:
期待这个问题能够有个权威的解释

网友G:
应该是电机局部绝缘下降放电引起短路烧毁.

网友H:
烧毁电机原因:有可能是电机轴承上的黄油或者是灰尘,因电机发热后烧干在定子绕组端盖上,这些不是电机烧坏的原因

网友I:
估计很有可能是  过热烧毁 或是  短路

楼主:
拆开电机轴承正常,转子有轻微的扫膛现象,烧坏的那部分不在轴承那端的绕组,是另一端的绕组边缘。我现在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希望大家帮个忙,谢啦!

楼主:
另外有热继电器保护,电机冒烟时热继电器没跳。

网友J:
看看热保护的整定是否正确,工作是否正常。电机绕组匝间或相尖短路。

网友K:
电机烧毁的原因很多:过载、扫膛、受潮,进水,你的保护是否整定对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本人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谢谢!应该是砸间短路。黏糊糊的东西是轴承油烧的。

网友L:
本人从中学到了不少知识

楼主(2009-12-15):
谢谢,从中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M:
电机缺少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