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大管径低流速时不能计量怎么办?

楼主(2008-12-05):
客户之前在别的厂家买的一批电磁流量计出现此类问题,但是不愿更换小口径的流量计,怎么样才能在大管径低流速时正常计量,有什么改进方法可以做到? 把直管段的管径改小可不可以?

网友A:
天津美联和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专业的代理商和自动化产品供应商,以提供客户高品质的产品、最佳解决方案及优质的服务为目标。本着专业和诚信,本公司获得了国内外厂商的鼎力支持与信赖。

美联和润科技作为意大利『爱米克』(EMEC)和上海光华仪表有限公司及美国FWD产品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总代理,结合国内外厂商共同致力于流量仪表、压力仪表、各类阀门、液位仪表、化学计量泵及水质在线分析仪设备的销售及服务。在发展过程中美联和润积极与国际、国内著名厂商合作,是目前国内仪器仪表自动化行业能集科研、生产、销售以及系统工程成套设计、安装、调试于一体的产品经销商和系统集成商之一。

美联和润科技自主研发生产自动化仪器仪表和代理国外知名品牌为经营模式,以产品销售和工程承接相结合,主要经营产品有:流量仪表;压力仪表;温度仪表;手动、气动、电动调节阀门;压力变送器;电动、气动执行机构;物液位测量仪表;水质在线分析仪仪表;加药计量泵;高温高压仪表阀;控制开关等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钢铁、有色冶金、石油化工、电力、城市集中供热、水/污水处理、食品加工、制药等领域。在保证货物品质和交货期前提下,积极提供最新技术信息动态,与需方技术采供人员有效交流沟通,既满足了技术方案与要求条件,又节省了生产采购成本,屡获用户好评。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技术服务为需方顺利完成项目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们本着质量第一,服务第一,诚信第一的宗旨。愿与客户携手,与科技同行,以全新的营销策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LDG-S型电磁流量传感器与LDZ型电磁流量转换器(包括LDZ-4B、LDZ-6等,以下简称转换器)配套,组成LD-S型电磁流量计,用以测量各种酸、碱、盐溶液,纸浆、泥浆等导电性液体,或液固两相介质的体积流量。在化工、矿冶、给排水、污水处理、食品、造纸、制糖、港口疏浚等部门得到广泛应用。
本流量计可与显示、记录仪表、积算器或调节器配套,用来对流量进行检测、积算、调节和控制。传感器具有以下特点:
1、采用整体焊接结构,密封性能好;
2、结构简单可靠,内部无活动部件,几乎无压力损失;
3、采用低频矩形波励磁,抗干扰性能好,零点稳定;
4、仪表指示不受被测介质压力、温度、粘度、密度等物理参数变化的影响;
5、仪表反应灵敏,输出信号与流量成线性关系,量程比宽;
6、由于被测介质只与测量管内衬里和电极接触,容易满足防腐、耐磨损等要求;
7、成套仪表功耗小,(配LDZ-4B<30VA;配LDZ-6<20VA;配LDZ-7<20VA),与传感器的口径大小无关;
8、安装、使用、维护方便;
9、可提供防爆型(口径φ25-φ200),防爆标志Ex dmiaⅡ BT4。
联系电话:15822374866,www.ml1718.com ,联系人:廖其纯

楼主:
楼上要打广告可以到别的地方,做人起码的功德心都没有,好的销售应该是多出去拜访客户,而不是每天坐在电脑前发广告贴,你真的很失败!

网友B:
就是我记着 天津美联和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绝对不买你们的东西

网友C:
可以在安装时加个U形管路,把流量计安在U形管路的底部即可

楼主:
谢谢3楼4楼,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加U型管以后理论上流量计内流速应该还是不变,为什么就可以测了呢?

网友D:
是啊,为什么加U管就可以了.我也来关心一下

网友E:
对阿,加U形管怎么就可以了阿,流速也没有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安装时加个U形管路,把流量计安在U形管路的底部即可

楼主:
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下原理?谢谢了

网友G:
加一个插入式的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一个插入式的不就行了吗?是指插入式的电磁流量计吗?如果这样那原先的电磁流量计不是没用了,相当于换了一个流量计,另外插入式的只是听说过,但没有用过,是不是对低流速的特别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安装时加个U形管路,把流量计安在U形管路的底部即可

4楼意思是在加个U型管路后可以保证流量计工作在满管状态,这样流速能在1m/s的话就基本能测量了。请问楼主管径多少,流速多少?介质导电率多少?

网友I:
你可以选用插入式流量计,这样测大管径的流量就比较精确了。也不用改管路的直径。

楼主:
对:小药罐 关于引用yokogawazl 的回复内容:可以在安装时加个U形管路,把流量计安在U形管路的底部即可

4楼意思是在加个U型管路后可以保证流量计工作在满管状态,这样流速能在1m/s的话就基本能测量了。请问楼主管径多少,流速多少?介质导电率多少?
内容的回复:由于客户安装是垂直于地面安装,所以可以保证流量计是满管,流速很低,国产流量计一般0.5m/s都可以测量,客户不知道具体流速,只说非常低。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小药罐 关于引用yokogawazl 的回复内容:可以在安装时加个U形管路,把流量计安在U形管路的底部即可

4楼意思是在加个U型管路后可以保证流量计工作在满管状态,这样流速能在1m/s的话就基本能测量了。请问楼主管径多少,流速多少?介质导电率多少?
内容的回复:由于客户安装是垂直于地面安装,所以可以保证流量计是满管,流速很低,国产流量计一般0.5m/s都可以测量,客户不知道具体流速,只说非常低。

测当然是都可以测量了,比0.5更低也一样能测,但是没有精度保证啊。按照原理上讲,只要介质有流动,电磁就能测,但是只有在其所谓标准流量范围内才有精度保证。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是啊,为什么加U管就可以了.我也来关心一下

网友K:
加U管是只是为了保证满管,这是必要的.另外就是流速问题,只要在0.3以上精度还是能得到保证的.但是不缩径不能保证最小流量在测量范围内了.所以小流量就不准了或测不上.所以必须改管道.

网友L(2009-03-18):
加U型管是可以保证满管,但是还是小流速啊  说白了还是测不准

网友M:
没办法,只能缩径+小口径电磁流量计。

网友N:
从你表述看,你是垂直安装的,如果你若在垂直下行管段安装则不准,如果你在垂直上行管段安装则靠近实际.另外提醒:如果你测量的介质是气体、蒸汽或电导率很低的液体则该电磁流量计的选用是不当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