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求助组态王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各位大侠,小弟刚接触组态王,想请教是不是一套软件配备一个加密狗,这个加密狗不能离开电脑,组态王才能正常使用吗?那如果有好多工程要用,是不是得买好多套软件,还是组态王可以多次使用安装,小弟不懂,别笑小弟,敬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A:
如果你是学习的化可以不用加密狗呀,直接就可以用。

我这有组态王的视频,你要的化。回复我就行。

yb13237672683@163.com

网友B:
组态王的软件不用钱,在64点以下开发,运行都可以免费使用2小时。如果超过点数,一定要有加密狗才行。

开发狗只要一个就可以了,运行狗必须每台运行设备一个。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小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