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温箱的设计(plc)

楼主(2008-12-05):
我现在在做一个课题,题目是用plc控制烤温箱。

题目要求是:1 ,设计烤温箱内外图纸。

                         2,plc控制烤温箱中的温度,(使放在里面的食物能够熟)

                          3,动画连接用组态王与plc连接共同控制。

望高人能提供一个大概设计的方向给我,比如控制当中需要用到的器件。

网友A:
1,电路方面:要加上一些保护元件,温度等检测元件(热电偶,是否需要多点?),加热相关元件(电热元件,固态继电器等),考虑耐高温的问题。

2,PLC经热电偶,获得烤箱内温度。是否需要做工艺曲线?不同的食物不同的温度曲线!

3,组态画面上应该最少需要显示烤箱的各种状态值;可以对烤箱做各种需要的控制;可以设置温度曲线相关(如果需要的话);报警信息等。

网友B:
食物能够熟怎么判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食物能够熟怎么判断啊

要根据什么食物判断什么温度  来调节

楼主:
kik大哥 能否用温度传感器测鸭子的温度?当鸭子熟了后通过温度传感器去切断电源。

楼主:
我个人觉得食物熟了,应该通过温度传感器控制。通过设定初值,当其温度达到一定值时可以报警或者自动切断电源。

就像电饭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