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阀改DO阀

楼主(2008-12-05):
   我这新窑上的所有阀门都是AO的,最近有台机构坏了,换了DO阀,不知怎么控制.上位是IFIX4.0的,下位是ME的.  不知哪位大侠知道如何在上位和下位上改呢.

网友A:
模拟量换成数字量的效果怕是不好吧?

楼主:
我暂时是这样改的,用两个DO点,一个开一个关,再来和阀门反馈进行大小比较,来控制阀门的开,关.分别LE和GE块来比较.上位做两个按钮:开,关.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的

还可以在加入LE GE 比较的同时 加入PD整定 操作会更精确一些